楼主(2010-01-09):
梯形图写好后编译完成之后还要做些什么才能在仿真软件上测试?谢谢!

网友A:
S7-200:  编译,然后导出为awl文件,开启模拟器程序,使用Load Program来装入awl文件,将模拟器中运行开关切换至run,拨动拨动模拟器界面的开关即可。

S7-300/400: 程序编写完成,在Simatic Manager中,点击模拟器PLCSIM,然后选中要下载的程序块,在PLC菜单下选中download,在PLCSIM中将程序运行开关拨至Run-P,当然,Run也可以,不过欲下载程序,你需要确保PLCSIM为Run-P或者stop状态。

然后模拟呢?你大致可以使用3种方式:
1、在PLCSIM中,建立输入输出,然后直接模拟。
2、在你的LAD编辑器中,选择在线,然后右击需要触发的触点,然后改变值。
3、建立一个VAT(变量表),然后去选择在线,你可以在变量表中更改变量的值。

最后,善意的说一下,无论你组态的是何种型号的PLC,对于PLCSIM来说,其使用的是相同的型号进行模拟,也就是说,无论你选择313C,319或者412,对于模拟器来说都是一样的,你务必在编程时要考虑硬件之间的差异,这种硬件上的差异对于PLCSIM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非常感谢,有您们前辈的指点我们这些小辈才能更好为中国的工控事业做出点贡献,
谢谢您!

网友B:
建议给顶楼的高手加精,呵呵,大侠今年比去年活跃多了,支持一下。希望坛主鼓励一下。

网友C:
应该是二楼的,呵呵。看过你很多回复,很精彩。

网友D:
希望能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E:
我的仿真软件安装提示出错!!
我安装仿真软件时提示出错,退出安装,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仿真软件我重下载试试,谢谢

网友F:
就跟你平时操作软件一样下载到PLC里就可以了,不过仿真软件功能是墙但是也是很复杂的

网友G:
谢谢,我正在学习力

网友H(2013-10-24):
回复 网友E:
我刚在网上买了一份,邮箱给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