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0):
我做的课题是一个五轴机械手,不知道能不能用三菱PLC控制呢?动作就只有上下行、前后行、抓紧松开等。用别的plc呢?因为初步涉及到plc不清楚。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啊,步进的典型应用,只要是本像样的三菱教程就会有这个例子。

网友B:
动作顺序是一步一步执行的,可以用步进指令或是SFC编程
统计好输入输出点数,用个FX1S或是FX1N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C:
有的教材上就有相似的例子;

网友D:
多轴控制啊,研究一下,QD75P定位手册

网友B:
如果都是用到伺服的,有查补的,可以用QD75
这机械手具体是什么控制的,就是普通的气动还是需要伺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步进的典型应用,只要是本像样的三菱教程就会有这个例子。

Regards
是的,很多教程或实训教程上都有此案例,好像三菱的编程手册上也有简单例子。呵呵

网友C:
呵呵;这个好像不用伺服吧;

楼主:
To fumz78
是伺服的、五轴伺服机械手。太复杂的我不会 我就想简单点动作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