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0):
请教师傅们 、低电压起动怎样保证接触器正常运行 接法有几种  谢谢了。

网友A:
是电压低?还是低压接触器?

网友B:
你问题没文清楚

网友C:
请把问题说清楚,具体点。

网友D:
低电压? 能工作吗?
你是降压启动啊?
还试什么意思啊?

网友E:
你没有说清啊,说清楚。

楼主:
对不起是我没把问题说清楚。是这样的线路较远用接触器起动负载电压下降太大、吸合后又脱离掉。用刀闸可以启动。

网友F:
你说的是电源电压低,一般这种情况下,接触器进行欠压保护自动停止工作。如果非得这么用,你可以考虑用一个自耦变压器进行升压。

网友F:
用刀闸启动这种情况下,电极板实际输出转矩和功率小于正常情况,电机会过热,对电机寿命有影响,甚至可能烧毁。

网友G:
接触器都不能吸合了,那降到什么电压了,还敢用吗

网友H:
你要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负载电压,而不是其他。

网友I:
把电线加粗

网友E:
你的电压低到什么程度了,电压到了多少?

网友J:
由能用刀闸启动,可知电动机容量不是特别大,如不能增加变压器的容量,应该增加线路的直径,或电动机轻载启动,一定要注意电动机电流。

网友K:
线路长和线的大小应该是成正比的,加粗电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L:
有个经验,你可以试试,在接触器线圈上串硅二极管一个,还可以防止接触器吸合不良产生的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