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0):
此处的电源是三相四线的,没有独立的接地线,是零地混用的。所以设备的地线也没有接。有必要将N线与地线相接吗?

网友A:
是什么设备啊,应该接的。那样接地安全,对人伤害小。

网友B:
设备漏电应该找原因,但是地线还是应该接的。

网友C:
设备漏电应该找出原因加以排除,但是地线还是应该接的。
零地线应该在配电房出来之后就应该严格分开。我说的是3相5线制。

网友D:
设备漏电应该找原因,但不能将N线与地线相接,要么接零要么接地。

网友E:
为安全设备一定要接地,但接地和接零不能混接,从配电房放多一条接地线出来。

网友F:
漏电要查,地线要接。从4线制变为5线制n和pe绝对不可以再接一起。

网友G:
动力设备应该接地,漏电原因不是没接地线,接地线只是为了避免漏电后触电引发危险。

网友H:
接地一定要的,零线不能与地线接一起

网友I:
首先找到漏电的原因再考虑其他,不然有可能事故扩大。

网友J:
地线怎么能不接呢?太危险了。

网友K:
应采取TN----C----S系统。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动力设备应该接地,漏电原因不是没接地线,接地线只是为了避免漏电后触电引发危险。
正解。怎么连地线干嘛用的都不清楚呢。

网友M:
地线接上以后,就不会漏电了

网友N:
我看有很多联接地线到底起到什么作用都没搞清楚,楼上的也是。

网友O:
最好是重新接根地线,不要零地相连

网友P:
漏电跟接地线没有关系,但是你的接地还是要接,电这个东西还是慎用,维修人员比较警惕,操作人员,就怕万一啊

楼主:
设备不是一直漏电的,是有时候触摸时就有电了。

网友Q:
三相四线供电,保护方式用PEN,零线地线都接。

网友R:
赞同楼上的,地线和零线不能混用。

网友S:
现在的三相四线制的零线在变压器端已经是接地了,设备接地是重复接地以防止变压器端接地线断路!

网友T:
接TCS系统

网友U(2010-03-01):
接地一定要的 ,这个是省不掉的

网友V:
现在还零地混用?那岂不是不能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Q:
原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