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0):
我从事的是普通电动机自控和公用设备电气自控维护!
但公司这两年对大功率的电机在座改善 将马达星三角有改软启动和变频运行的!
我对这两个启动比较陌生! 特别是变频!请有经验的专业大师讲解讲解!谢谢了!

网友A:
到网上搜一下,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了。再提供一个网址可以去看看:
http://www.ca800.com/products/INVETER/

网友B:
软起动器(软启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

Soft Starter。软启器采用三相反并联晶闸管作为调压器,将其接入电源和电动机定子之间。这种电路如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

路。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时,晶闸管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电动机逐渐加速,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

的机械特性上,实现平滑启动,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启动过流跳闸。待电机达到额定转数时,启动过程结束,软启动器自动用

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晶闸管,为电动机正常运转提供额 定电压,以降低晶闸管的热损耗,延长软启动器的使用寿命

,提高其工作效率,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软启动器同时还提供软停车功能,软停车与软启动过程相反,电压逐渐降低,

转数逐渐下降到零,避免自由停车引起的转矩冲击。

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启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

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2)有软停车功能,即平滑减速,逐渐停机,它可以克服瞬间断电停机的弊病,减轻对重载机械的冲击,避免高程供水系统

的水锤效应,减少设备损坏。

(3)起动参数可调,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公式为:
   n=60f/p(1-s)

   从上式可见,改变供电频率f、电动机的极对数p及转差率s均可太到改变转速的目的。从调速的本质来看,不同的调速方式无非是改变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或不改变同步转两种。

   在生产机械中广泛使用不改变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有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串电阻调速、斩波调速、串级调速以及应用电磁转差离合器、液力偶合器、油膜离合器等调速。改变同步转速的有改变定子极对数的多速电动机,改变定子电压、频率的变频调速有能无换向电动机调速等。

   从调速时的能耗观点来看,有高效调速方法与低效调速方法两种:高效调速指时转差率不变,因此无转差损耗,如多速电动机、变频调速以及能将转差损耗回收的调速方法(如串级调速等)。有转差损耗的调速方法属低效调速,如转子串电阻调速方法,能量就损耗在转子回路中;电磁离合器的调速方法,能量损耗在离合器线圈中;液力偶合器调速,能量损耗在液力偶合器的油中。一般来说转差损耗随调速范围扩大而增加,如果调速范围不大,能量损耗是很小的。

变频调速方法

变频调速是改变电动机定子电源的频率,从而改变其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变频调速系统主要设备是提供变频电源的变频器,变频器可分成交流-直流-交流变频器和交流-交流变频器两大类,目前国内大都使用交-直-交变频器。其特点:

   效率高,调速过程中没有附加损耗;

   应用范围广,可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

   调速范围大,特性硬,精度高;

   技术复杂,造价高,维护检修困难。

   本方法适用于要求精度高、调速性能较好场合

网友C:
如果你只是想减小起动时的冲击电流,用软启动就可以了;
变频除了软启动的功能,还可以对电机进行调速;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 回答!!

网友D:
有些设备的星角启动是不能改成变频的,因为工艺不允许的。

楼主:
嗯! 是的!  比如空压机这块可改变频!

网友E(2010-03-08):
变速\变转矩......

网友F:
软起是降压启动,变频可以改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