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0-01-11):
我在电机上接一个变频器和编码器,用plc控制。那么编码器是一个还是两个(A\B)输入点?  变频器是一个还是几个输出点?

我对编码器和变频器不是太懂?

指点下吧

网友A:
A/B相至少要占用2个输入点
变频器占用几个点,看你具体控制方式

楼主:
具体控制方式是指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通过编码器、变频器、制动装置对电机传动实现定位

网友A:
端子控制?几段速呢?
一个方向转还是两个方向?
这些都是关系到输出点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端子控制?几段速呢?
一个方向转还是两个方向?
这些都是关系到输出点数
呵呵,说得有理。

网友C:
呵呵;你编码器是给PLC还是给变频器信号?
变频器的话需要变频器有PG卡;

楼主:
PG卡 是有什么作用

我上学时没有学变频器和编码器  现在想补补  但感觉很难

指点下吧

网友A:
PG卡是把编码器信号反馈到变频器

如果不反馈到变频器,你也可以把信号反馈到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点

网友C:
变频器的几种控制方式你应当听过:
V/F 不带PG控制;
V/F 带PG控制;
矢量不带PG控制;
矢量带PG控制;

网友D:
1,编码器一个还是两个要看你的程序怎么写啦, 看你控制运行的要求啦,一般用一个就够用的,一个用在信号到变频器,如达到控制精度要求另一个编码器信号到PLC也行,
2,变频器几个输出点也要看现场要求啦, 如果只是简单控制无输出也行,要是要求高可搞几个出错报警还有超限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