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大麻烦了

楼主(2010-01-11):
最近给工司造了一台品牌贴点数收料机,点数用的是神视LX-101色标智能光电传感器,计数器用的是佰乐JH48J高速计数器,结果发现点数经常出错,(产品5*10的小长方型,黑色)怀疑是没有压平导致产品有波动使光电反应二次,后改用电木板,把光电在放在电木板的孔上点数,速度慢时准确率是80%当调快至400速时则50%。望有作过类似产品机器的高手指点迷津急急急!!!表情表情拒绝没有建设性的灌水

网友A:
那就先调慢一点。

楼主:
有办法让点数变的又快又好,材料与材料间隙是0。5MM,30秒点五千片

网友B:
30秒点五千片???不用CPU的,一般计数器可能达不到要求,你用的JH48J高速计数器最高频率是多少呀, 还有就是你的光电传感器的最小感应时间都在小于你的点数时的频率才能正常工作,否则你只能降低传送速度啦.

网友C:
关注ing……
帮你顶顶,
希望问题解决的时候来说一下。

网友D:
30秒5000片,这可能只有用机器视觉了。可以问一下基恩士的,看有没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传感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