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1):
RT
有的话大家讨论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具不具有讨论的意义。。。

网友A(2018-06-18):
完全有讨论的必要,现在很多产线需要这个技术,做数据流。

网友B(2018-09-28):
RFID读写器通常有通信接口,一般是串口,走232或485,通信协议一般都有其特定的通信协议,使用耐特st-200系列PLC,可以通过自由口通信方式编写适合的通信协议,同RFID读写器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