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机启动

楼主(2010-01-11):
电机的星三角延时启动用PLC控制,除了三个接触器外,时间继电器是一个输出点吗?

网友A:
PLC的时间继电器是内部的,不需要输出。

楼主:
那么我在编程时有时间继电器 是不是plc内部就可以处理这个功能

网友B:
PLC内部带有计时器;

网友A:
个你个参考吧:
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C:
输出只是对接触器控制的。具体时间在内部编写

楼主:
M20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D:
找编程手册看一下。

楼主:
辅助继电器  只执行一次信号

网友E:
就是把继电器中的电路图换成程序图,时间继电器换成了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