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0-01-11):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人用过高速计数器的?
其地址在硬件配置里面自动分配好之后,我怎么来调用?
主要是指我用什么助记符来表示?
谢谢大家给予支持
S7-300

网友A:
你用的是S7-200还是什么?

网友B:
输入点对应接好后,在编程时选择好计数器模式,自动就计数了

网友C:
一般PLC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