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

楼主(2010-01-11):
我们使用的孔板流量计零点漂移很严重,使用的是江阴厂家生产的。
我们打开平衡阀调零后,零点会慢慢上升,直至超量程,真是头疼,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校验差压变送器,静压误差要调整!或者是膜盒漏液!

楼主:
差压变送器送厂家校正过,膜盒也不漏液,但是回来装上后就一直显示超量程,我们将平衡阀打开,调至零点,然后再试,零点就慢慢上升,直至超量程,试过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A:
差压变送器送厂家校正过,膜盒也不漏液,但是回来装上后就一直显示超量程,    孔板负压室有污物,孔板正负压室要清洗,请问孔板多久没清洗了?

网友B:
换成电磁流量计,这样就精确一点。

网友A:
换成电磁流量计好是好,就是不知道准不准,自己心里没底,因为一般使用厂家都不具备校验能力。

楼主:
我们是用来测蒸汽流量的,不能用电磁测量,目前我们准备换成横河的差压

网友A:
还是用涡街流量计吧!维护量小!

网友B:
蒸汽的要用涡街流量计比较合适,价格也比较合适,有兴趣可以留下邮箱,相关资料发给你。

网友C:
换个质量好的平衡阀试试

网友D:
三阀组正压阀会不会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