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1):
我是初学编程者。我用电脑读三菱fx2-48mr plc的程序读不出。电脑提示通讯错误。我用的编程软件是fxgpwin
电脑的通讯端口设置COM1,编程软件是也是设置COM1。

网友A:
呵呵;电缆在别的PLC上是否试过?

网友B:
我的通讯端口是COM3,你可改下试下

楼主:
别人用过了是好的

楼主:
我选的波特率也是9600。那些停此位。校验等参数就是不知道要设置吗?编程电缆我同事刚用过是好的。我用就是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楼主:
刚试过COM3也是出现通讯错误。

网友C:
你确定别人用过这根电缆,而且是好的?你的plc工作正常吗?通电了没有?

网友D:
线、PLC这些是不是都是好的

网友E:
RS转USB经常出现这类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就这么几种状况,找不出的话,用笔记本直接连接,不要转接试试看。

网友A:
如果是USB转换的COM口选检查一下;

网友F:
FX2-48MR.没有这个型号。
FX2是老机,只有30、40、60、80等机型。48MR应该是FX2N机型。
用台式机读一下试试,不要用本本。一般USB转串口很难用的。

楼主:
plc型号没错啊!!plc上面写的是FX2-48MR而不是FX2N型的。我用的SC-9的编程电缆。我用这个电缆去试别的plc却可以读程序。所以电缆没问题。plc应该没问题吧!我原来设备上一直在用。
就是现在读程序无法读。电脑出现通讯错误。请各位高手帮我找问题到底出在哪?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电缆不是usb接口的。
读程序时

网友F:
FX2是很大个的那种,用的是SC-09的那个大头,25针的那个头。
如果台式机也读不出来,也许是通讯口坏了。

网友G:
机器上正在用,并不能说明编程口是好的,编程口如果有问题也可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G:
FX2-48MR是有这型号的

网友H:
400-821-3030 找它就没错了!

楼主:
台试电脑读plc时的电源需不需接地线?谢谢各位。

网友G:
不接地没什么关系

找400没什么用,这样的通讯不上,不在现场,也只能说下大概的排除方式

楼主:
那我老读不程序出来.真急死人了.我想用他练练手.却不知道是我的电缆有问题还是plc有问题?

网友I:
COM 口没有问题吧?
把线和PLC拿去他人电脑试试

网友J(2010-02-24):
可以换个COM口

网友K(2010-07-02):
是电脑的问题,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