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0-01-11):
请问欧姆龙H7EC-N 无电压,自由电压和电压输入型区别,在接线上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呵呵;这个标准型是不需要电压的;只要两个端子短接一次就加一;
带后缀的有不同的电压输入的;

网友B:
只要两个端子短接一次就加一,就是累时器呀

网友C:
接线没有区别, 有区别是的一个带电压,一个不带电压输入,只要两线短接就有加一.

网友A:
标准形的不用电压;
-V后缀的用DC24V电压信号;
-FV的交/直流电压;

网友D:
我用的是H7EC-BLM的记数器,1与2接通1次记数加1。3与4接通后清零。
我拆开看过。里面带锂电池的。
不知道是否与你用的一样。

网友E:
你不看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