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1):
每次打开V4.0 STEP7 MicroWINsp4都提示“因无效路径或文件名无法打开库检查已添加库的路径和文件名”,问高手哪出错了?

网友A:
你肯定是在S7-200中添加了库文件,把添加了的库全部删除,重新加载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怎样删除s7-200库文件,谢谢

网友B:
“库”的上面右键点击。

网友C(2010-05-26):
在库文件上点击右键选择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