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

楼主(2010-01-11):
低压控制柜,内部元器件配线,所用的控制线是不是BVR 1*10.这是二次线路,电流也就是30A 左右

网友A:
8MM2就可以了

网友B:
6mm2就行了。

网友C:
3楼的就够了,2楼的余量有点大

楼主:
上面描述错误。低压控制柜,内部元器件配线,所用的控制线是不是BVR 1*1.0    二次线路用的,电流也就是30A 左右。

网友D:
二次线电流一般小于等于5A,1.0mm2足够了。

网友E:
10平方吧,大点保险

楼主:
呵呵  提问题时小数点点错位置了。

网友F:
1.0的线耐流5A左右吧,30A你说的是二次线路里的电流吗?那1.0的线肯定是不够的,6平方的够了。

网友G:
楼主的二次线电流有30A?这哪里是二次线,明明是一次线吗。

网友H:
到底是二次线还是一次线啊

网友I:
二次 1平方线足够  还有 标配线没有8平方的  0.2 0.5 0.75 1.0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400 500MM2 以上

网友J:
这方面有相关规范的,按标准办事。

网友K:
12楼的正确。
二次 1平方线足够  还有 标配线没有8平方的  0.2 0.5 0.75 1.0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400 500MM2 以上

网友L:
2.5mm够了

网友M:
如果不考虑投资,线经当然是越粗越好了

网友N:
同意楼上的

网友O:
二次线电流怎么可能到30A,我没碰到过

网友P(2010-02-25):
大点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