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与管道泵那个出水量大?

楼主(2010-01-11):
我老家是农村的,由于干旱经常使用潜水泵在15米左右的井里抽水,这样很麻烦,还要找绳子要把一定重量的水泵水管电线等放到井里,假设用2.2kw的管道泵和2.2kw的潜水泵相比较那个出水量更多一点?有实践的朋友说说

网友A:
这不是流量的问题了,而是管道泵必须要有引水才能抽水,管道泵又不能泡到水里面去。所以还是只有潜水泵了。

网友B:
出水量和你使用什么泵没有关系,根据你使用的方式来决定使用哪种泵。

网友C:
要是从井中抽水的话恐怕管道泵需要功率很大才能抽得上水!

网友D:
这东西有一定的参数 流量和扬程

网友E:
我看你呀只能用潜水泵了,不能用管道泵了,你必须知道潜水泵的工作特性,管道泵的工作特性,潜水泵是在水里才能工作的,但是管道泵必须在地面工作的。

网友F:
管道泵和潜水泵来比流量是没有办法比的!
流量越多,扬程就会越低,否则反之。

网友G:
流量越大,扬程就会越低,如果你不需要太大流量,可以用管道泵。
潜水泵流量在10立方-------40立方,管道泵最多10立方,照15米#也就4,5立方

网友H: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I:
安装位置不同,工作环境部不同,不能比吧,

网友J(2010-02-16):
我看你只能用潜水泵了,不能用管道泵了

网友K:
潜水泵可以直接使用,不用附加设备;管道泵还需要抽真空或补水,否则时间长了就抽不上来水了。

网友L:
你说的这种潜水泵杨程在30米左右,而管道泵的吸程只有8米,水位在十米的话,不可能抽上水来。

网友M:
潜水泵用在水井里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N(2010-04-22):
口径大的泵单位时间内出水量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这种潜水泵杨程在30米左右,而管道泵的吸程只有8米,水位在十米的话,不可能抽上水来。
水泵的扬程、流量都可以通过水泵型号来选择。无所谓采用什么形式的泵。主要是水泵的吸程,理论上水泵吸程不可能大于10米,实际也就在8米以下,你从15米井里抽水只能用潜水泵,你不会在水井的中部去装水泵吧。

网友P(2010-06-23):
顶15楼,有同解

网友Q:
一般潜水泵流量大,扬程低,农村都用这个灌溉,我家就是,这个我很清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