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1):
水泵正转抽水,反转应该就是相当空载的情况吗

网友A:
反正电流比空载大比正转小

网友B:
2楼说的应该有道理

网友C:
肯定比正传小,但是看你的功率大小,如果太小,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D:
是啊,正转就电流大,反转就电流小,相当于空转。

网友E:
正转就电流大,反转就电流小,相当于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