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1):
用步进电机控制一个挡板的旋转角度(最小0度,最大90度)采用点进,点退的方式,我现在想知道挡板的实际已旋转的角度,就是可以监视当前Y0的实时脉冲数。不是累积的D8140。我应该怎么做呢?望大虾解答.

网友A:
这种就只有装编码器了。FX2N的D8140不能反记数。如果是松下PLC就好用了,松下FP0的DT9044和DT9048 还有FPX的都可以反记数。然后可以把这个数据换算成为角度显示出来。

网友B:
为什么用FX2N,不用FX1N/FX1S,
FX2N只有脉冲指令,没有定位指令,所以发脉冲时D8140不能判断增减,只能增加,如果是用定位指令就可以增减了,FX1N/FX1S有定位指令

网友C:
完全同意3楼说法,FX1N、FX1S定位指令 D8140可以增减。
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有两
1、换PLC
2、接编码器用高速计数

网友D:
还是换FX1S/1N的方便;

网友E:
用单片机搞就可以了,对发出的脉冲计数或用光电开关制作码盘计数都可以很方便实现

网友F(2010-07-07):
同意3楼

网友G(2010-08-12):
每点动一次将D8140先清0再点动,点完之后将D8140脉冲数ADD到D1000.点进时加,点退时减。

网友H(2013-11-02):
我完全同意3楼说法,FX1N、FX1S定位指令 D8140可以增减。
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有两
1、换PLC
2、接编码器用高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