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也会漏电?

楼主(2010-01-11):
今天我修理一个电热水器,修好后试电是漏电的,查原因找不出来,后来我把温控拆下来看一下,又安装回去就好了。温控也会漏电?

网友A:
温控不会漏电,主要是加热管管头潮湿造成的。

网友B:
你看一下电热管的绝缘好不好的。你用摇表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是不是感应电哦

网友D:
这个不好所啊

网友C:
温控不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