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1):
GX Developer 里如何把梯形图转成SFC?

网友A:
好像不能转换,fxgp可以。

网友B:
在菜单里有一个PLC类型转换

网友C:
400-821-3030 他们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D:
打开梯形图程序,点击工程、编辑数据、改变程序类型、在弹出窗口中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打开的是梯形图,默认是SFC。如打开的是SFC,那默认的就是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