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1):
我们厂生产螺杆空压机的,是PLC控制的,其中主回路装有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上有三根线接到PLC上,这个输入是模拟量输入,但不知道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PLC和电流互感器都是自己做的,参数不详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不过是怎么做的呀,发一个图上来吧。

网友B:
应该是电压信号

网友C:
电流互感器肯定是电压信号了阿。

网友D:
要不你看看PLC的输入类型也能确定了

网友E:
看你用的PLC模块,一般模块都会有电压和电流选择的,看他是怎么接的就可以了。

网友F:
呵呵;PLC能直接识别的,大多是0~10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压信号

网友H: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肯定是电压信号呢?个人认为就电流互感器本身而言应该输出的是一个电流信号,但是如果接在电阻上就会变成电压信号~!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I:
我认为是电压信号

网友J(2010-02-20):
三根接线,不知是什么型号的电流互感器。能告诉影一下吗?

网友K:
可以从电流互感器以及PLC的配置来确定。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信号可以是电流或者电压,当然往往可以称之为变送器了。

至于PLC方面来确定,看程序配置或者是DIP开关设置

网友L:
电流互感器转换的本来就是电流,就是将大电流转换到0-20ma的范围给plc用的。
电压的话,用的明显是电压互感器了。。。

网友M:
这个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N:
用万用表测量不到是什么信号的,因为加入给的是电压信号就显示电压,如果给的电流信号你用电压测量反馈还是电压信号,因为有电阻在里面

网友O:
电压电流信号都有可能

网友P:
电流互感器接出来的肯定是电流信号的,如果送到PLC前中间没有其它装置的话,PLC接受的肯定是电流信号,

网友Q(2010-07-21):
电流互感器是把大电流变换成0--5A的电流,以便以测量.若接到PLC,则可能经过变送器成0-20mA或4-20mA标准信号送入PLC或并联一电阻成电压信号送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