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步进电机接线

楼主(2010-01-11):
各位:
步进电机与PLC之间如何接线,程序只有Y1输出脉冲。Y1与哪个对口连接是CP还是DIR还是FREE?COM0要与CP DIR FREE中的一个连接吗?

楼主:
哪位大哥、大叔能帮帮忙啊?

网友A:
Y1是用来发脉冲的,要和脉冲口连接,即CP,另外一端和公共端连接。

网友B:
如果用的是24V电压 可能还要加个2K电阻哦。

网友C:
图做的不错嘛!同意3楼4楼。那买的问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Y1是用来发脉冲的,要和脉冲口连接,即CP,另外一端和公共端连接。
dir是控制方向的。

网友E:
如果只有一个方向,就不用PLC来控制了,否则还需要一个PLC输出点;

楼主:
楼上老大非常感谢你多次为我解答。
是这样子的步进电机只是其中的一个进给装置始终只往一个方面转动。PLC是FX1S 30MR的,必需用PLC来控制的。
那按三楼的意思就是Y1与CP接线,PLC的输出端COM0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OPTO连接,这样就可以让步进电机启动了是吧?
如果按楼上的用二个PLC的Y端控制的话,那程序怎么写,怎么区分哪一根是方向还是脉冲量?

网友C:
FX1S-30MR 是继电器输出无法控制步进电机,FX1S-30MT 才可以控制步进电机,FX1S-30MT有两个高速输出点Y0 、Y1 。
CP可以接 Y0或Y1。
DIR 这个是方向可以接输出点那个都可以。
FREE 脱机用上电后没有发脉冲前,步进用手拧是拧不动的,用脱机信号后就可以动了 。
OPTO接电源的如果接DC24伏就要接2K的电阻。DC5伏是不用接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也很详细,你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1S-30MR 是继电器输出无法控制步进电机,FX1S-30MT 才可以控制步进电机,FX1S-30MT有两个高速输出点Y0 、Y1 。
CP可以接 Y0或Y1。
DIR 这个是方向可以接输出点那个都可以。
FREE 脱机用上电后没有发脉冲前,步进用手拧是拧不动的,用脱机信号后就可以动了 。
OPTO接电源的如果接DC24伏就要接2K的电阻。DC5伏是不用接的
按楼上的意思,就我面的这个程序。那就是Y1与CP连接。Y端输出公共端COM0与DIR连接是吧?然后FREE接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可以不用接吗?
还有一点疑问,就是为什么FX1S MR型的PLC它可以发脉冲为什么不能控制步进电机,能说说理由吗?
不好意思,我这个就有什么问题非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心里才会舒服的。否则老是不安心。

网友F:
"按楼上的意思,就我面的这个程序。那就是Y1与CP连接。Y端输出公共端COM0与DIR连接是吧?然后FREE接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可以不用接吗?
还有一点疑问,就是为什么FX1S MR型的PLC它可以发脉冲为什么不能控制步进电机,能说说理由吗?
不好意思,我这个就有什么问题非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心里才会舒服的。否则老是不安心。"
===================

1.从图上可以看出,驱动器是共阳极接法,所以plc上的COM点接DC 0V
2.假如Y1接CP,那么接线是:DC 0V<------COM1—Y1<------CP—OPTO<------DC +5V,其它点接法类似。
3.FREE是脱机信号,接通后步进能够自由转动。
4.MR是继电器输出方式,继电器是机械触点,速度跟不上,无法用于频繁高速ON/OFF,所以当然不能用啦。

说清楚了吗?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基本上是清楚了。还有几点小疑问?
Q1:楼上所说的DC 0V是哪个端口,是5V电源的负极吗?
Q2:FREE这点还不明白,接通后步进能够自由转动。那FREE是与哪个端口连接?可以不接线,可以悬空吗?
Q3:DIR是不是可以不接线,可以悬空吗?

网友F:
1.是

2.FREE信号是这样,一般步进上电处于停机状态的时候,转子是锁住的,用手拨不动;这时如果FREE信号接通,转子就处于脱机状态,用手可以拨动

3.DIR信号这个是不仅的正反转控制信号;CP信号是给步进发脉冲,那步进是正转还是反转呢?就通过DIR来控制,DIR=1:正转;DIR=0:反转。

网友G:
PLSY  n1  n2  D
n1可以指定的频率范围是1到100Hz。
如果n1超出了范围1到100Hz,则PLSY 指令将不会得到执行。

楼主:
非常感谢14楼。
FREE还是有点不明白?
那FREE是与哪个端口连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14楼。
FREE还是有点不明白?
那FREE是与哪个端口连接?
其实,12楼说的很明白,FREE是脱机信号,接通后步进能够自由转动。FREE信号是这样,一般步进电机处于停机状态的时候,转子是锁住的,用手拨不动;这时如果FREE信号接通,转子就处于脱机状态,用手可以拨动,你希望有这个功能就用PLC的一个输出接通便是,反之,不用就是。

楼主:
原来如此!

楼主:
非常感谢!感谢论坛为我找那么多老师!
我从字面理解FREE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知道与哪根相连而以。
现在终于明白。

网友H:
学习,学习,我只是用1PG模块控制过三相步进电机~!这里长见识了,这种用法~!多谢各位老师~!

网友I:
图做的不错,继续努力啊。

楼主:
没想到这个贴子点击量那么高。

我把我工作的问题都发到论坛里来,同时让各位老师来解答。
同时也让各位初学者、学生了解一些现场问题。
共同进步!

网友J:
不是很清楚,,

网友J:
8楼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K:
没有试过可以研究。

网友K:
danny604  写的太详细了,够劲。

网友L:
刚好现在用得着!谢谢了!

网友M:
学习学习!

---------------------------------------------------
人活者就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网友N:
刚好在揣摩这一块,谢谢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O: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做一个设备:采用步进电机驱动PLC控制,要求步进电机可以从任意一点起步但旋转一周后回到起点后停止,其中的旋转速度要可调节,中间可以任意停止!请多指点!

网友P:
学习了。。我也正在做一台FX1S系列的PLC

楼主:
如有什么看不明白的朋友,可以问我哦
Luohongxingabc@163.com

网友Q:
引用 网友C:
FX1S-30MR 是继电器输出无法控制步进电机,FX1S-30MT 才可以控制步进电机,FX1S-30MT有两个高速输出点Y0 、Y1 。
CP可以接 Y0或Y1。
DIR 这个是方向可以接输出点那个都可以。
FREE 脱机用上电后没有发脉冲前,步进用手拧是拧不动的,用脱机信号后就可以动了 。
OPTO接电源的如果接DC24伏就要接2K的电阻。DC5伏是不用接的

DIR块定正返转

网友R:
学习中,很受益.

网友S:
有点深傲,  我是新手我有点不理解!!多见见,希望以后能懂就行了!

网友T:
不错!共同提高,共同学习!收益了!
其他品牌的PLC(有高速的)都可以参看此类吧!

网友U:
学习,请教各位老师步进脉冲信号如何产生

网友V:
刚学还看不太懂,要好好学学

网友F(2010-02-12):
一般是直接采用PLC发出脉冲
当然也可以由单片机或其它控制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U:
学习,请教各位老师步进脉冲信号如何产生
一般是直接采用PLC发出脉冲
当然也可以由单片机或其它控制板

网友W:
有用,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X(2012-11-04):
谢谢你的回答,我也是没有基础的,看了你的帖子我明白了,打算下一步买一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