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0-01-11):
i当M2,M10这两个条件满足Y1输出,请问这步是怎样理解的??M2,M10这两个是怎样来的啊,我是从模似量手册载图下来的,这点看不懂,希望你们能帮我这个忙啊!!!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理解29好缓冲区的定义,知道它各个位代表的含义,这个模块手册上是有的
然后要理解FROM K1 K29 K0M4 K1这条指令,把29号缓冲区的各个位和M0开始到M15的16个对应起来了
这样就应该能理解M2 M10代表的含义了

网友B:
K2010是模块识别号,这部分可以在程序中不要;

楼主:
可以再分析详细一点吗???

网友C:
这帖子我好像见过一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