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控制柜 线号

楼主(2010-01-12):
请教各位师傅们。关于配盘 自动化电箱 它们的线号有没有什么规定???线与电器的连接线号应该怎样设置号

网友A:
这个好像没什么规定

网友B:
到网上找工厂供电方面的资料看看。

网友C:
按标准的话有了。

网友D:
一般按顺序排号就可以了。

网友E:
关于先号标示的规定多了,一次回路、二次回路..

单单二次回路的接线回路就有很多规定:

1,交、直流回路在展开图中采用不同方法编号,直流回路编号是从正电源出发,以奇数序号编号,直到最后一个有压降的原件为止。最后一个有压降元件后面不是直接接在负极,而是通过连接片、开关、或继电器触点接在负极上,则下一步应从负极开始以偶数顺序编号至上述已有编号的回路为止。
 交流回路电流互感器二次出线用A401、B401、C401、N401、A411、B411、C411、N411....以此类推。电压互感器二次出线用A601、B601、C601、N601,A611、B611、C611、N611....等等
 其他回路也有各自特定编号...
2,屏背面接线....
3,端子排接线标号法,上下、左右、交流电流回路系列,交流电压回路系列,控制回路,信号回路以及其他回路....
 .......

网友F:
楼上: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上传一下。多谢了!

网友G:
对把详细的资料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