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请教伺服驱动器编码器输出,PA, PA/,PB PB/,如何接FX2NPL的X0。X1,要不要电平转换电路,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取这些信号 ?

网友B:
FX2N接受的是集电极信号的,你的应该是差动的,步可以直接接的
要转换或是FX2N加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C:
呵呵;这个贴子以前回答过;
需要一个芯片转化成集电极开路信号;

网友D(2010-08-10):
MHM-02 MHM-06 将伺服驱动器编码器信号转换为 PLC 信号
⊙MHM-06型 双路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编码器信号转换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模块),可将模拟差模信号或数字差模信号转换成单向脉冲信号输出,可应用于包括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之间数据高速传输转换接口(如解决旋转编码器、光栅尺模拟差模输出与单片机、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应用于西门子FM350-2高速计数模块)、电动机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变频器信号与PLC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输、差模输入/单向输出转换接口、还特别适用于电机自控应用等领域。尤其是能克服工控系统复杂的现场环境下的强干扰,排除强电场、强磁场等电气干扰。MHM-06型双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能有效保护较为敏感的电路,并且具有脉冲整形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之间的抗干扰性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提供一个安全接口。内置二路独立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

⊙MHM-06型双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输入差模翻转灵敏度Vid ≤0.2V。
输出方式有:常规MHM-06型推挽输出幅度与模块工作电压同步、MHM-06O型集电极开路输出、有固定TTL电平输出06T与模块工作电压不同步,可任选一种。

⊙MHM-06型与MHM-02型输入接口不同,其输出接口完全相同。

⊙结构上采用了片状模块卡口式结构,可直接卡入标准道轨安装,安装拆卸维护方便。可以多片紧凑叠合安装在标准道轨上DIN,可节省和替代控制柜输入、输出接线端子。

A. MHM-02型 双路高速光栅隔离器(光电耦合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模块)应用于包括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之间数据高速传输转换接口(如解决雷诺德旋转编码器输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应用于西门子FM350-2高速计数模块、西门子313C-2DP高速计数通道)、电动机数字光电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变频器脉冲信号与PLC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输、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接口、微处理器系统和计算机外设接口、还特别适用于电机自控应用等领域。尤其是能克服工控系统复杂的现场环境下的强干扰,将强电传动执行机构和远程PLC控制网络系统之间电气隔离,排除强电场、强磁场等电气干扰。MHM-02型高速光电耦合模块可以分隔系统和有效保护较为敏感的电路,并且具有脉冲整形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之间的抗干扰性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高低电压之间提供一个完全物理隔离的安全接口。内置二路独立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