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发光二极管是一种会发光的具有一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发光二极管的文字符号为“vd”,图形符号是在普通二极管符号旁增加两个向外的小箭头,三角表示正极,短杠表示负极。符号及外形见图6。发光二极管也是多种多样:从光色上分有发红、绿,黄等多种颜色可见光的以及发红外光的;从形状上分有圆柱形、方形以及各种特殊形状的;从体积上分有大、中、小等多种规格。发光二极管一般用作各种显示指示等。
   1.常用小型发光二极管的主要特性:
   ①发光二极管是一个单向导电器件。只允许电流从正极流向负极.只有正向接入时才导通并发光.反向接入则截止不通.当然也不发光(图7)。这一点与普通二极管相似。但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比普通二极管大,约为2v左右,电源电压必须大于管压降,发光二极管才能工作。
   ②发光二极管的亮度与其工作电流if有关,一般当if=1ma时起辉.随着lf的增加亮度不断增大.但当lf≥5ma后.亮度增加不显著。另外,发光二极管的最大工作电流一般为20~30ma,超过此值将损坏发光二极管。因此,工作电流lf应在5~20ma范围内选择,为节省电能,一般选择lf=5ma。
   ③发光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一般在5v左右.使用中不应使发光二极管承受超过5v的反向电压(图7b中,相对发光二极管vd而言.电源gb就是一个反向电压).否则发光二极管将被击穿损坏。
   2.发光二极管正、负极判断与检测:
   ①肉眼观察法。发光二极管是一个有正、负极之分的器件,使用前应先分清它的正、负极。由于发光二极管的管体一般都是用透明塑料制成,可以用肉眼观察来识别它的正、负极:将发光二极管拿起在明亮处,从侧面观察两条引出线在管体内的形状.较小的是正极.
较大的是负极(见图6b)。也可以用万用表或简易电路在检测发光二极管好坏的同时,判断出它的正、负极。
   ②万用表检测法。用万用表检测发光二极管时,必须使用“r×lok”档。困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为2v.而万用表处于“r×lk”及其以下各电阻挡时.表内电池仅为1.5v。低于管压降.无论正、反向接入,发光二极管都不可能导通,也就无法检测。。r×1k”档时表内接有9v(或15v)高压电池,高于管压降,所以可以用来检测发光二极管。检测时.将两表笔分别与发光二极管的两条引线相接,如表针偏转过半,同时发光二极管中有一发亮光点,表示发光二极管是正向接入,这时与黑表笔(与表内电池正极相连)相接的是正极;与红表笔(与表内电池负极相连)相接的是负极(图8a)。再将两表笔对调后与发光二极管相接,这时为反向接入,表针应不动(图8b)。如果不论正向接入还是反向接入,表针都偏转到头或都不动,则该发光二极管已损坏。
   ③简易检测电路。可以用两节电池和一个200ω左右的限流电阻串联组成简易检测电路,当发光二极管亮时,通过电阻r与电池正极相连的引线是正极;与电池负极相连的引线是负极。反向接入时发光二极管不亮。如果不论怎样接发光二极管都不亮,说明该管以损坏

    (1)发光二极管正、负极的判断通常发光二极管的引脚中,较长的引脚为正极,较短的引脚为负极。另一种判别发光二极管正、负极的方法是,将发光二极管置于灯光照射处,可观察到两引脚在管体内的形状,如图1所示,其中较长的一端是负极、较短的一端是正极。
  (2)发光二极管性能好坏的判断。
  方法一:如图2所示,在黑表笔上串一节1.5v的电池,并将万用表置于rx1o0挡或rx1o挡,然后将黑表笔接发
  图1发光  二极管正、 负极的判断
  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此时发光二极管应正常发光,如果不发光表明发光二极管是坏的。应用此种方法时不能采用万用表的rxl挡,这样会造成发光二极管的损坏。
  方法二:选一个330μf的电解电容,用万用表的rx100叨挡,红表笔接电容负极,黑表笔接电容正极,给电容器充电。充电后,黑表笔接电容的负极,红表笔接被测发光二极管的负极,被测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接电解电容的正极,此时,发光二极管应发光且慢慢熄灭,表明被测发光二极管是好的。如果按照上述的方法进行连接后,被测发光二极管一点亮度都没有,说明发光二极管是坏的。
  图2所示发光二极管好坏的判断
  (a)方法一;(b)方法二

网友A:
普通的发光二极管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可以直接测量,发光是好的。

网友B:
判断正负凭经验用肉眼,判断好坏用表或3V电源。

网友C:
我用眼看或表测来判断正负极,有时用指针表10K档就会发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