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qq:1157430568

1: 制动的概念
  指电能从电机侧流到变频器侧(或供电电源侧),这时电机的转速高于同步转速。负载的能量分为动能和势能. 动能(由速度和重量确定其大小)随着物体的运动而累积。当动能减为零时,该事物就处在停止状态。机械抱闸装置的方法是用制动装置把物体动能转换为摩擦和能消耗掉。对于变频器,如果输出频率降低,电机转速将跟随频率同样降低。这时会产生制动过程. 由制动产生的功率将返回到变频器侧。这些功率可以用电阻发热消耗。
  在用于提升类负载,在下降时, 能量(势能)也要返回到变频器(或电源)侧,进行制动。 这种操作方法被称作“再生制动”,而该方法可应用于变频器制动。在减速期间,产生的功率如果不通过热消耗的方法消耗掉,而是把能量返回送到变频器电源侧的方法叫做“功率返回再生方法”。在实际中,这种应用需要“能量回馈单元”选件。
2:怎样提高制动能力?
  为了用散热来消耗再生功率,需要在变频器侧安装制动电阻。为了改善制动能力,不能期望靠增加变频器的容量来解决问题。请选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或“功率再生变换器”等选件来改善变频器的制动容量。
3. 当电机的旋转速度改变时,其输出转矩会怎样?
  变频器驱动时的起动转矩和最大转矩要小于直接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的起动转矩和最大转矩。我们经常听到下面的说法:“电机在工频电源供电时,电机的起动和加速冲击很大,而当使用变频器供电时,这些冲击就要弱一些”。如果用大的电压和频率起动电机,例如使用工频电网直接供电,就会产生一个大的起动冲击(大的起动电流 )。而当使用变频器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加到电机上的,所以电机产生的转矩要小于工频电网供电的转矩值。所以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起动电流要小些。
  通常,电机产生的转矩要随频率的减小(速度降低)而减些 减小的实际数据在有的变频器手册中会给出说明。
  通过使用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将改善电机低速时转矩的不足,甚至在低速区电机也可输出足够的转矩。
  当变频器调速到大于额定频率20%时,电机的输出转矩将降低。
  通常的电机是按照额定频率电压设计制造的,其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下的调速称为恒转矩调速. (T=Te, P<=Pe)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额定频率时(如我国的电机大于50Hz),电机产生的转矩要以和频率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下降。
  当电机以大于额定频率20%速度运行时,电机负载的大小必须要给予考虑,以防止电机输出转矩的不足。
  举例,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在100Hz时产生的转矩大约要降低到50Hz时产生转矩的1/2。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上的调速称为恒功率调速. (P=Ue*Ie)

网友A:
工频起动时,转矩大小和供电电压高低成正比.
变频器起动电流小的原因,是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同步变化,总是使电机维持于一定的转差率下.
转矩与频率不成正比.汽车爬坡时,司机要减速;机械用减速箱运行,降低了速度,但提高了转矩.
一个成人,几秒种内将一个200斤重物推上斜坡,也被累坏(过载)甚至推不上去.而一个半大小子,一分钟将此重物挪动一点,再挪动一点,几个小时内,未见大费力气,却成功完成任务.可以说,半大小子的力(转)矩超过了成人.可以看出,转矩并不代表绝对力量,并不真的是力气大.这就看力是怎么运用的.
 顺便说上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