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我刚刚学习,请高手指导一下。谢了!

网友A:
你喜欢输入什么进制呢?

2进制: 2#0001
10进制: 1
16进制:16#1

刚刚学习应该多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喜欢输入什么进制呢?

2进制: 2#0001
10进制: 1
16进制:16#1

刚刚学习应该多看手册~~

Regards
呵呵,楼主随便参考一下哪本教程均可找到答案。

网友C:
进制都是表达同一个数,互相可以转换.
一般W的用16进制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