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一、旋回破碎机的操作

旋回破碎机生产运行应注意下列事项:

1、应注意内部有无异常敲击声。

2、机器运转是否平稳,物料的进入与排除是否通畅。

3、油泵的运转,各点油流指示器,油温与油压是否正常。

检查下列各部分是否符合要求:

1、从冷却器排出的油的温度一般为45~53℃

2、回油温度小于60℃

3、给油管的压力位0.08~0.15MPa

应检查、调整或更换下列零件:

1、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松动,如有应拧紧

2、检查衬板有无松动及磨损情况,衬板磨损至一定程度后,排料粒度变粗,需要提高动锥以调整排料口宽度,衬板磨损严重,则要更换定锥或动锥的衬板。

二、旋回破碎机的维修

旋回破碎机的使用厂矿应根据物料的性质及生产要求制定定期检修制度,定期检修一般分小修、中修和大修,七检修内容及周期如下:

1、小修的内容及周期

检查主轴悬挂装置、防尘装置、偏心轴套与圆锥齿轮,衬板、传动轴部分、止推圆盘及润滑系统等部件并更换润滑油。小修的检修周期为1~3个月。

2、中修内容及周期

中修包括小修的全部内容;检查并在必要时跟换衬板;检查并修复传动轴部分、偏心套筒、内外衬套、止推圆锥、悬挂装置以及电气设备等部件。中修的检修周期约为6~12个月。

3、大修内容及周期

大修包括中修的全部内容;检查并修复或更换机架、横梁机修理基础。大修的检修周期约为5年。

上述小修、中修及大修的检修周期因物料性质而异,当破碎坚硬物料(f=10~16)时,中修周期约为3~4个月,而破碎中硬、软质物料(f=1~5)时,中修的周期最长可延至两年。中修与大修周期还与日常的操作、检查、维修工作的质量有关。合理的操作与精心维护是保证机器正常运行和提高作业率的关键。

旋回破碎机常见的故障、原因分析及排除方法

故障                                                          产生原因                                                 排除方法

润滑油中掺入水                           过滤冷却器中的水压高于油压                    水压应低于油压0。05MPa,冷却器

                                                                                                    不应漏水

过滤器前、后压力过大                过滤器不通畅                                             压力差如大于0.04MPa,应清理过滤器

油压不足                                     油泵磨损、邮箱中油温过低                        检修油泵及油路中各开关

油压及回油温升高                       油路堵塞                                                    停车检查原因并排除

回油温超过60℃                          摩擦部位产生故障                                      停车检查有关的摩擦部位

过滤器排除的油温超过45℃         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                              增加冷却水流量并检查水温

油流指示器的油流中断                指示器管路堵塞或油温过低                        清理管路,将油加热

回油少、油箱中的油量减少       漏油,回油油路堵塞,给油过多,使            查找有无漏油或油路堵塞,调整给油量

                                                 油从防尘装置处漏掉

机器工作时有金属冲击声           衬板松动                                                     将衬板紧固件拧紧

皮带轮转动,但动(破碎)        传动轴或齿轮损坏                                       更换损坏零件

产生断裂声后动锥停止旋摆         传动轴或主轴折断                                      更换损坏零件

破碎机突然停车                           由于油温、油压、流量等不正常,             检查油路有关参数,清楚积存破碎腔内

                                                   致使连锁系统动作,电源中断,或大          物料,用气割等方法排除非破碎物

                                                   块非破碎物卡住机器

锥停止旋摆

http://www.shtjjq.cn/yuanzhuipo.htmhttp://www.shtjjq.cn/yuanzhuipo.htm
回转窑的结构特点:
  回转窑由筒体、传动装置,托、挡轮支承装置,窑头、窑尾密封,窑头罩及燃烧装置等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窑筒体是受热的回转部件,采用优质镇静钢板卷焊制成,筒体通过轮带支承在2~7挡滑动轴承的支承装置上,并在其中一挡或几挡支承装置上设有机械或液压挡轮,以控制筒体的轴向窜动;传动装置通过设在筒体中部的齿圈使筒体按要求的转速回转;由于安装和维修的需要,较大的窑设有使筒体以很低转速回转的辅助传动装置;为防止冷空气进入和烟气粉尘溢出筒体,在筒体的进料端(尾部)和出料端(头部)设有可靠的窑尾和窑头密封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