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产品---自动化设计遇见的难题,急需解决

楼主(2010-01-12):
设计中用的是普通的中间继电器(AC220V),电源断电后,常开输出就没有了,问有没有线圈断电后还可以自保持的中间继电器,就是常开点还闭合!!

网友A:
自动化设计还要用可保持中间继电器,这样控制可靠吗?

网友B:
有这样的继电器,是自保持的,共有两个线圈

网友C:
两个线圈控制一组触头的继电器我从业15年来没见过,另一组不通电的线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D:
是用电流来控制的。

网友E:
电路这样设计不管你是用做什么目的,但停电后,保持状态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生产线是不充许停电的,那就用UPS了,我见过一个UPS,面积有差不多100平方米吧。可以供一条全自动化生产线用半个小时,有足够的时候停机和保持数据。

网友F:
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可以吗?

网友G(2010-02-18):
同意楼上,但是施奈德是有这种继电器的

网友H:
欧姆龙的有,我用过,使用于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用他来切换正反转接触器。里面的结构是电磁铁吸引一个单向棘轮,然后用棘轮顶起触点,磁铁每吸引一次,棘轮转动一个位置,从而改变触点的状态并保持,直至下一次动作

网友I:
你是想延迟还是想自保啊,如果是延迟断开的话,你可以选择时间继电器控制,如果是断电的话常开点还要保持原来闭合的状态,那么要这个触电就没多大用处了,还不如直接通过接线端子接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