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我现在要装一个温控仪用来控制一个蒸汽管道的电磁阀 以达到恒温的目的 求线路图

网友A:
你只要买一个温控仪,根据温控仪的说明书要求配套感温元件和电磁阀,再参照温控仪的接线要求接线就行了。

网友B:
将温控器上的控制开关(常开/常闭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串在电磁阀的线圈回路中就可以了。

网友C:
温控器上带有常开和常闭触点用它来控制电磁阀即可。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你买时就买带有控制触点的温度器。

网友E:
随便什么温控器都有输出触点,呵呵,

网友F:
如果你的温度要求精度不高的话,你可以用楼上说的方法,用一块只带触点输出的温控表,直接控制电磁阀。。
如果你的要求精度高的话,你需要一块带PID输出的温控表,来控制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