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0-01-12):
哪位前辈能发给我份  含有编码器、变频器、行程开关 的plc梯形图程序,最好是能有电路图,或文字讲解。谢谢了,我对编码器、变频器在plc里的应用不是太了解。
请前辈指点下。

网友A:
什么PLC?
怎么发?

楼主:
只要含有这些电器就可以,什么程序都可以。贴到帖子上就可以。

网友B:
你这么问怎么给你回答呢?变频器在PLC里一般是控制它的,有开关量控制,有模拟量控制,还有通过通讯控制的,简单的控制就是用PLC的一个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与否。行程开关是最简单的了,你还不会吗?编码器般用作计数器的输入,在程序里利用一个定时器来读取它的当前值。先看看手册吧。

楼主:
你说的行程开关、编码器 这我都明白  我不明白的是编码器的输入信号是几个(AB),变频器的连接方式是什么 ,输出信号怎么确定

网友B:
编码器有增量型的和绝对值型的,如果是测长或测速就用增量型的,也就是脉冲发生器。一般有三个输出,A、B、Z相,三相之间关系看一下说明书。使用时将其中的一相或两相与PLC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端相接。
PLC输出端接一继电器,继电器常开点接变频的FWD与DCM端,控制变频的运行与否。
模拟调速的话,用PLC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0-10V或0-20ma信号接变频的AVI与ACM端。
通讯控制就复杂了。

楼主:
什么是模拟调速?是不是模拟调速的话不能用plc的cpu,只能加模块?

网友C:
是初学者吧?慢慢来,一般编码器大多数是用来测速用的,然后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模拟量。使用模拟量DA模块将编码器测得的数据传给变频器,你如果是初学者即使将程序给你也没用,你没法弄明白的,学PLC还是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