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用蒸汽给冷水加热,产出热水的水槽。
被控变量:水温。水位
操纵变量:加热蒸汽流量。冷水流量
求一个可靠的控制方案。
新手上路谢谢关照。

网友A:
水温控制可用一个带PID调节的温控表控制一个蒸汽调节阀即可。水位最简用一个浮球阀。

网友B(2010-03-06):
流量你打算用电动执行器还是其他?

网友C:
有系统吗?
没有的话可以选用一个简单的PLC
一个温控回路,一个液位控制回路

网友D(2010-05-15):
选用WEST4440,测量热水温度,采用PID调节。直行程电动(子)调节阀2个(水、气流量控制),液位可以是浮球的,也可以扩散硅液位变送器。

网友E(2010-06-16):
我们公司有现成实例,三个WEST4410,两个控制温度,一个控制液位,两个隔膜式气动比例阀,分别控制进水温度及槽内温度。

网友F:
水位这个我没有做过,但是那个加很简单,需要一个智能温控器,和一个控制回路是DC 0到10V或4到20MA的阀,就可以了,保证稳定         我们所用的是欧姆龙E5EZ的温控仪,那个阀我就不记得什么型号了

楼主:
本控制是在一个大的PKS系统下的小控制回路,最终采用的是液位温度,两个单回路PID控制系统,调节阀采用的事启动调节阀 球阀,温度检测 热电偶,液位检测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G:
两个单回路控制系统就可以,一个温度,一个水位的.

网友H(2010-09-17):
具体参数?
比如平均流量、最高流量、工作温度等,
最好上个现场情况图。

网友I(2010-11-04):
就像10楼说的,你还要在具体一些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