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我的设备是一台压塑机,前半部分的加热部分,是通过温控仪以及固态继电器实现温度控制的,达到设定温度时,会自动断开电路,引起温度反应比较迟钝,现在我们想改进一下,想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控制电压,让加热部分不断电,同时还可以设定温度,有经验的朋友还请多多指教,最好能说明具体要用到哪些元件,谢谢!

网友A:
用PLC进行温度PID控制

网友B:
很多温控器都带PID功能,买的时候要求一下就可以了。挺稳定的。欧姆龙就有我现在就在用还不错。测温部分不动的情况下温度一般可以稳到正负0.5度。

网友C:
同意楼上。
二楼的方案成本高了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点,除了温控器还需要那些原件呢?原理呢,谢谢!

网友B:
PT100、温控器、 固态继电器(温控器内部输出12伏电源可供固态继电器),你可以打欧姆龙的免费电话咨询800-820-4535  ,她们可以帮助你的。

网友D:
如果是多路加热,可以把加热分为基本加热和调节加热,基本加热为持续加热,调节加热为PID控制的加热,当然要基本加热工作不足以使温度升高太快

网友E:
用SCR电力控制器调压来实现

网友F:
如果要不断开,不用温控表控制温度,使用成本要高很多,还不如要好一点的温控表控制会更合适。

网友G:
简单点用个温度控制表吧。

网友H(2010-07-17):
利用温控制仪和触发模块,对晶闸管进行控制.可达到要求,类似的温控系统做的很多.

网友I:
欧姆龙 智能温控仪 和 固态继电器 就能稳定在正负0.3度     比如欧姆龙E5EZ温控仪

网友J:
为何非要用固态继电器,一般的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K:
一般的继电器响应速度不够。

网友L:
使用具有PID功能的温控表。

网友M(2010-09-25):
用模拟输出温控表控制SCR就行了。

网友M:
用模拟输出的温控表控制SCR就可以了。

网友N:
用好一点的温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