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2):
交流220V---380V电接点压力表,在临界点时触电跳火,时间一长触电烧蚀失去控制功能。有人建议用磁助式表,那非磁助表用再那里?触电跳火是否跟升压速度有关?

网友A:
应该是触点容量太小造成的,

建议你加以一扩容电路,比如大容量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之类的。

网友B:
我单位以前就有过这个情况,后来我加一个微型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这样就不容易坏掉了。

网友C:
用中间继电器过度,电接点触头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D:
对,你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交流220V---380V电接点压力表,在临界点时触电跳火,时间一长触电烧蚀失去控制功能。有人建议用磁助式表,那非磁助表用再那里?触电跳火是否跟升压速度有关?

网友F:
是你的负载太大了,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吧。。
成本很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你的负载太大了,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吧。。
成本很低

网友H: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或者加一个小型继电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或者加一个小型继电器

网友J:
上面各楼说的都不错!我单位也有这样的问题,首先买一个尺寸大一点的表。譬如150的,它的触点承受的电流大。其次买一个磁助式的,价格也不贵。最后在电路中加入一个小型继电器就OK了。

网友K:
使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使用弱电会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