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如何接地?

楼主(2010-01-12):
PLC的模拟量输出到端子排,,端子排到现场,都用屏蔽线。请问应该在哪一点接地?我们的研发人员说,只能在整个控制线路的首或者尾的其中一端接地,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网友A:
他们说的对!不能两端同时接地!

网友B:
信号传输屏蔽线,只能一端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的模拟量输出到端子排,,端子排到现场,都用屏蔽线。请问应该在哪一点接地?我们的研发人员说,只能在整个控制线路的首或者尾的其中一端接地,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为防止控制信号线受空间电磁场的干扰,可在这些控制信号线的外层接屏蔽线,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此种接线一定要注意,对屏蔽的接地点只能选取一点。不管是在PLC模拟量输出一边,还是在现场的一边。这样,可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如果屏蔽线在两端都接地,会使屏蔽线上有电流流过,不但不能提高系统的抗干扰的能力,反而会加重外界对PLC的干扰。一般选在接收端进行接地。

网友D:
请问西门子模块7KF02接K分度热电偶怎么接和组态怎么做

网友E:
电缆屏蔽层接地常识

1.电缆仅有单层屏蔽时,屏蔽层一端等电位接地。
2.当电缆双层绝缘隔离的屏蔽,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
3.当电缆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时,宜采用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常用型号规格——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电缆外径12.3mm左右。使用时,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F:
单屏蔽层的单端接地,双屏蔽层的内层单端接地,外层双端接地

网友G:
单端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单端接地。
《GB 50217-200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里有详细的描述,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H:
只要没干扰,接地 不接地也无所谓了,要是有干扰接地也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