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

楼主(2010-01-12):
我现有一台日本理化的REX-C900的温控仪,现在此表的的参数可能乱了,在周围温度十度时,它却显示八十度多,把它加温时温度却倒退,各位高手有没有此表的参数和中文使用说明书,谢谢!

网友A:
你+,-级接对了没有啊?

网友B:
倒退的问题应该是你的线接反调了,温度不对的是因为零点没有调好吧,呵呵,这个手册还真没有,百度吧

网友C:
找到的,不过是英文的,请参考。

楼主:
三楼的您好,我下载了您的上传的资料,可一点都看不懂。这些是啥意思!?trailer
<<
/Size 309
/Info 200 0 R
/Encrypt 203 0 R
/Root 202 0 R
/Prev 859536
/ID[<da20a6a41a8a00fb395526680c229f52><1ee397d303dec4130238728ef5aa35b3>]
>>
startxref
0
%%EOF

202 0 obj
<<
/Type /Catalog
/Pages 199 0 R
/PageLabels 197 0 R
/PageMode /UseOutlines
/Outlines 205 0 R
/Metadata 198 0 R
>>
endobj
203 0 obj
<<
/Filter /Standard
/R 2
/O (懗I鱸蜓罞睯輟喥[啴?擁?j?叧?
/U (?A 鏩墥L劉?w?0柪時?皿)
/P -60
/V 1
/Length 40
>>
endobj
307 0 obj
<< /S 424 /T 975 /O 1018 /L 1034 /Filter /FlateDecode /Length 308 0 R >>
stream
p???>嗰熮
?aVO哇nH?鬾7c癔砞綎皾?Xu?爷v?醢詰禪f嚼q薟S-8?椟バ??+蒖運橒麣廥 V岧a??伮,?Z鰑}q褃輀?氡 檾鋇Gr熥%J臘 9玧骽脋?徻k? 覜鶸狺>刯扨?沛???炘 嗂▍B胯b"]?E礛-$^p浭w*婄z0nd藻9b&?婎蕛煨o/≧栓G?'殡求?F^紫|?e泸邊4嘼鷸H |刂/_W弯狔E?矈a棁<jHR?K?鎉採?o^]R揃3指媗{X[嘂繯螂?€X銐??跅I€黕袢鸿w汨嵛/?匕彪x JB:'?咷#g?|%?:m鄠 洍??遞>L61$|蔍!?R婹煶?)庵^渮勏糡想媀S??雚?闓5rsm?uqa鍗?梲跕櫨承乞韺炷室%攷??tM?a)窄kUOEdX光娋Ⅰ渴oC ?蜃婀!
ZX!褉a彷峿坣鳦i?堮m.h鈝壥飡鄎O<鈓?gqW?蜽蛁?\燍h?歼_I9o蘧t湘Zr?嶐KO|嶪;^╅窡頯z6bx噍K<贠鄎桋?僲]儥E餬[v故?職遵湟ci锼N趰pF*?3戎g<c5琜嘡P\鯙?祉H蕭|;Z$#`W!e姠@?騪甖.拠# 9?e`邾y砻?=*k鏝5孅J┭翴璝炏髣皎i {搟+綘咷諠V??W?3醕p?鬆勓裃???硨!塭柇? 巿???琭+!p藜;?欶:?
p?墺?軅跭j)闭犚$疠牴8?\~4?endstream
endobj
308 0 obj
896
endobj
204 0 obj
<<
/Type /Page
/Parent 199 0 R
/Resources << /ColorSpace << /CS0 275 0 R /CS1 276 0 R >> /ExtGState << /GS0 306 0 R /GS1 298 0 R >>
/Font << /TT0 271 0 R /TT1 272 0 R /T1_0 267 0 R /TT2 274 0 R /TT3 289 0 R
/C2_0 286 0 R >>
/ProcSet [ /PDF /Text ] >>
/Contents [ 278 0 R 280 0 R 282 0 R 284 0 R 290 0 R 292 0 R 294 0 R 305 0 R ]
/MediaBox [ 0 0 595 842 ]
/CropBox [ 0 0 595 842 ]
/Rotate 0
>>
endobj
205 0 obj
<<
/Count 9
/Type /Outlines
/First 206 0 R
/Last 207 0 R
>>
endobj
206 0 obj
<<
/Title (k筌$I猉ws縈??
/Parent 205 0 R
/A 265 0 R
/Next 228 0 R
>>
endobj
207 0 obj
<<
/Title (屻厄xa姑a K2<獷)
/Parent 205 0 R
/Prev 208 0 R
/A 209 0 R
>>
endobj
208 0 obj
<<
/Title (\)帾屣1Om嘹併N}_)
/Parent 205 0 R
/Prev 210 0 R
/Next 207 0 R
/A 211 0 R
>>
endobj
209 0 obj
<<
/S /GoTo
/D [ 26 0 R /FitH 657 ]
>>
endobj
210 0 obj
<<
/Title (0增黕"D勏/&仯8??
/Parent 205 0 R
/First 212 0 R
/Last 213 0 R
/Prev 214 0 R
/Next 208 0 R
/A 215 0 R
/Count -10
>>
endobj
211 0 obj
<<
/S /GoTo
/D [ 26 0 R /FitH 657 ]
>>
endobj
212 0 obj
<<
/Title (跽a?槕顰衠A`瑼?t荊%B5?
/A 264 0 R
/Parent 210 0 R
/Next 262 0 R
>>
endobj
213 0 obj
<<
/Title (|P謀n禊哫刋臲覝A朏?泬\(z歕n栚D<1f 脣?9噿洄?B坾E*730架<)
/A 247 0 R
/Prev 248 0 R
/Parent 210 0 R
>>
endobj
214 0 obj
<<
/Title ({消\n刅u狲哪a)
/Parent 205 0 R
/First 216 0 R
/Last 217 0 R
/Prev 218 0 R
/Next 210 0 R
/A 219 0 R
/Count -3
>>
endobj
215 0 obj
<<
/S /GoTo
/D [ 17 0 R /FitH 651 ]
>>
endobj
216 0 obj
<<
/Title (? b@gVI????蹄k-?)
/A 246 0 R
/Parent 214 0 R
/Next 244 0 R
>>
endobj
217 0 obj
<<
/Title (锖梊nj穉q躸 I58?g橧}?龆轭)
/A 243 0 R
/Prev 244 0 R
/Parent 214 0 R
>>
endobj
218 0 obj
<<
/Title (hw^嬸┎汬)
/Parent 205 0 R
/First 220 0 R
/Last 221 0 R
/Prev 222 0 R
/Next 214 0 R
/A 223 0 R
/Count -3
>>
endobj
219 0 obj
<<
/S /GoTo
/D [ 17 0 R /FitH 651 ]
>>
endobj
220 0 obj
<<
/Title (???a酩?痍簅∏?
/A 242 0 R
/Parent 218 0 R
/Next 240 0 R
>>
endobj
221 0 obj
<<
/Title (淫AB嬄ser瑘痦蠪婱剚ol?YY?
/A 239 0 R
/Prev 240 0 R
/Parent 218 0 R
>>
endobj
222 0 obj
<<
/Title (鰏 ?要挊?倘姲??>)
/Parent 205 0 R
/Prev 224 0 R
/Next 218 0 R
/A 225 0 R
>>
endobj
223 0 obj
<<
/S /GoTo
/D [ 10 0 R /FitH 651 ]
>>
endobj
224 0 obj
<<
/Title (???)
/Parent 205 0 R
/First 226 0 R
/Last 227 0 R
/Prev 228 0 R
/Next 222 0 R
/A 229 0 R
/Count -2
>>
endobj
225 0 obj
<<
/S /GoTo
/D [ 10 0 R /FitH 846 ]
>>
endobj
226 0 obj
<<
/Title (>蒢-3醬b轻俅V~)
/A 238 0 R
/Parent 224 0 R
/Next 227 0 R
>>
endobj
227 0 obj
<<
/Title (sccm旔H浕i*\)?#唛鼰卢B)
/A 237 0 R
/Prev 226 0 R
/Parent 224 0 R
>>
endobj
228 0 obj
<<
/Title (O羗z輋??|)
/Parent 205 0 R
/First 230 0 R
/Last 231 0 R
/Prev 206 0 R
/Next 224 0 R
/A 232 0 R
/Count -3
>>
endobj
229 0 obj
<<
/S /GoTo
/D [ 1 0 R /FitH 651 ]
>>
endobj
230 0 obj
<<
/Title (V=??誼⑥愑2毱猀q)
/A 236 0 R
/Parent 228 0 R
/Next 234 0 R
>>
endobj
231 0 obj
<<
/Title (扶~?鲓oO燳+??@t%恏[)
/A 233 0 R
/Prev 234 0 R
/Parent 228 0 R
>>
endobj
232 0 obj
<<
/S /GoTo
/D [ 204 0 R /FitH 651 ]
>>
endobj
233 0 obj
<<
/S /GoTo
/D [ 1 0 R /FitH 846 ]
>>
endobj
234 0 obj
<<
/Title (膽赛寑I%T??
/A 235 0 R
/Next 231 0 R
/Prev 230 0 R
/Parent 228 0 R
>>
endobj
235 0 obj
<<
/S /GoTo
/D [ 1 0 R /FitH 846 ]
>>
endobj
236 0 obj
<<
/S /GoTo
/D [ 204 0 R /FitH 651 ]
>>
endobj
237 0 obj
<<
/S /GoTo
/D [ 6 0 R /FitH 846 ]
>>
endobj
238 0 obj
<<
/S /GoTo
/D [ 1 0 R /FitH 651 ]
>>
endobj
239 0 obj
<<
/S /GoTo
/D [ 17 0 R /FitH 846 ]
>>
endobj
240 0 obj
<<
/Title (﨨恾癫??嫥M缳r渒)
/A 241 0 R
/Next 221 0 R
/Prev 220 0 R
/Parent 218 0 R
>>
endobj
241 0 obj
<<
/S /GoTo
/D [ 10 0 R /FitH 651 ]
>>
endobj
242 0 obj
<<
/S /GoTo
/D [ 10 0 R /FitH 651 ]
>>
endobj
243 0 obj
<<
/S /GoTo
/D [ 17 0 R /FitH 846 ]
>>
endobj
244 0 obj
<<
/Title (嗶闳歟??禋`\\ j痤?鴽咠)
/A 245 0 R
/Next 217 0 R
/Prev 216 0 R
/Parent 214 0 R
>>
endobj
245 0 obj
<<
/S /GoTo
/D [ 17 0 R /FitH 651 ]
>>
endobj
246 0 obj
<<
/S /GoTo
/D [ 17 0 R /FitH 651 ]
>>
endobj
247 0 obj
<<
/S /GoTo
/D [ 26 0 R /FitH 651 ]
>>
endobj
248 0 obj
<<
/Title (6?w彇8?zN}"梌}@萠堜Fu\rA/y>noq 缀B袷炰i+??皡B籾 媻W)
/A 249 0 R
/Next 213 0 R
/Prev 250 0 R
/Parent 210 0 R
>>
endobj
249 0 obj
<<
/S /GoTo
/D [ 26 0 R /FitH 651 ]
>>
endobj
250 0 obj
<<
/Title (x逨 B讫Z鷤?\r酻釢MItC-彬%煇€雐w,7割)
/A 251 0 R
/Next 248 0 R
/Prev 252 0 R
/Parent 210 0 R
>>
endobj
251 0 obj
<<
/S /GoTo
/D [ 26 0 R /FitH 651 ]
>>
endobj
252 0 obj
<<
/Title (%ny{xO 埽€ ??)
/A 253 0 R
/Next 250 0 R
/Prev 254 0 R
/Parent 210 0 R
>>
endobj
253 0 obj
<<
/S /GoTo
/D [ 21 0 R /FitH 651 ]
>>
endobj
254 0 obj
<<
/Title (逐V ;椦掠d?梸雙峡??鯄~稔猚?纕蒥?nF>玥zХ?+?砟鰾?{W^臊m蒙麹鳿
e4>)
/A 255 0 R
/Next 252 0 R
/Prev 256 0 R
/Parent 210 0 R
>>
endobj
255 0 obj
<<
/S /GoTo
/D [ 21 0 R /FitH 704 ]
>>
endobj
256 0 obj
<<
/Title (E+懃沉|i?-鱘(髇B攺凉覕釋?齏耤???'I颒H睌?)
/A 257 0 R
/Next 254 0 R
/Prev 258 0 R
/Parent 210 0 R
>>
endobj
257 0 obj
<<
/S /GoTo
/D [ 21 0 R /FitH 651 ]
>>
endobj
258 0 obj
<<
/Title (浞?钴S漞"玕)Gn???A|?
/A 259 0 R
/Next 256 0 R
/Prev 260 0 R
/Parent 210 0 R
>>
endobj
259 0 obj
<<
/S /GoTo
/D [ 21 0 R /FitH 846 ]
>>
endobj
260 0 obj
<<
/Title (x俣?7铱#y栎\)F袩痄邆?
/A 261 0 R
/Next 258 0 R
/Prev 262 0 R
/Parent 210 0 R
>>
endobj
261 0 obj
<<
/S /GoTo
/D [ 21 0 R /FitH 846 ]
>>
endobj
262 0 obj
<<
/Title (5簶色砀?Bg?涘嗘B嗁幗斯,)
/A 263 0 R
/Next 260 0 R
/Prev 212 0 R
/Parent 210 0 R
>>
endobj
263 0 obj
<<
/S /GoTo
/D [ 17 0 R /FitH 651 ]
>>
endobj
264 0 obj
<<
/S /GoTo
/D [ 17 0 R /FitH 651 ]
>>
endobj
265 0 obj
<<
/S /GoTo
/D [ 204 0 R /FitH 846 ]
>>
endobj
266 0 obj
<< /Filter /FlateDecode /Length 240 >>
stream
2"hx??歶C鰵趒汹??耒Hbq炿o???訰覨en?%H^^薱z【R:怸烶X髩??馛鬷巟0Eb?陊仔m郥Y鏫#!EU?弭9鎢俻Mp?,?徆搆頊窨4旦 芆?豼(唸??煵蹻ckM耖:!?葚蓯綩8,YUHpF泤継yR0F?.?$┛胺i畑シ鞂?酈#Y-]疱0L\?噩g 2<掆}?魬K
endstream
endobj
267 0 obj
<<
/Type /Font
/Subtype /Type1
/Encoding 269 0 R
/BaseFont /Symbol
/ToUnicode 266 0 R
>>
endobj
268 0 obj
<<
/Type /FontDescriptor
/Ascent 905
/CapHeight 0
/Descent -211
/Flags 96
/FontBBox [ -560 -376 1157 1031 ]
/FontName /JDBBNI+Arial,BoldItalic
/ItalicAngle -15
/StemV 133
/FontFile2 300 0 R
>>
endobj
269 0 obj
<<
/Type /Encoding
/Differences [ 1 /copyrightsans /bullet /space /degree ]
>>
endobj
270 0 obj
<<
/Type /FontDescriptor
/Ascent 905
/CapHeight 0
/Descent -211
/Flags 32
/FontBBox [ -665 -325 2028 1037 ]
/FontName /JDBBGK+Arial
/ItalicAngle 0
/StemV 0
/FontFile2 296 0 R
>>
endobj
271 0 obj
<<
/Type /Font
/Subtype /TrueType
/FirstChar 32
/LastChar 174
/Widths [ 278 0 0 0 0 889 0 0 333 333 389 0 278 333 278 278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278 0 0 0 0 0 0 667 667 722 722 667 611
778 722 278 500 667 556 833 722 778 667 0 722 667 611 722 667

网友D:
靠,居然还有这种人。晕死了,刚出道的还是...........

网友E:
这是个英文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F:
可以询问你当初的供应商啊,

网友A:
你到百度上搜一下是什么意思不就行了?

网友G(2010-03-29):
搞好没有
有个温度校正参数你没设置好,那个参数是db还是pb我忘了,你再看看

网友H(2011-08-13):
温度下降那是你的温度传感器线接反了,9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