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应该怎么布线?

楼主(2010-01-12):
请问具体布线怎么布好?我是明装,用pvc线槽。总开关小型断路器带漏电保护,各回路都
是1P断路器。
是用一根较粗的零线直接伸到各房间,然后各回路均从上面就近引零线?(感觉这样比较省
线,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每个回路都从配电箱引零线?(这样从配电箱出来的线太多了)
多谢指教。

网友A:
从你这的设计来分析存在问题呀!
如果用电器在用插座时,用电器出现问题或是漏电短路之类的情况,你的总开关就会跳掉。导致全部停电。
照明用1P的可以。
建议你总开关用C型2P(动力)。照明用1P。插座就用漏电(1P+N)来保护,厨房也用漏电来保护。
这样就安全多了。不会误跳影响其它回路。随便说说请大家多指点。不好请指教。

楼主:
谢谢 wenhaodong12的指点,当初主要是从经济性考虑这样设计的,几个1P+N的太贵了。
就目前这两种引线方式,哪一种好呢?

网友B:
第二种方式好些,虽然多用电线,但便于以后故障的查找以及将来可以根据要求更换成漏电开关。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这么分。我会按照方向分开线路,除空调线路外,照明、插座共用一条线路,将花在电线上的钱用于各分支线路的分开关上(改成漏电开关)。
下面就是我家的总电箱(见下一楼)。

网友B:
下面就是我家的总电箱。

网友C:
按第二种接就行,不要省钱。

网友D:
第二种方便查找故障,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E:
2比1好

网友F:
第二种方案较好

网友G:
第二种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下面就是我家的总电箱。
自己做得吗?这伙做得很漂亮!

网友I:
这活做的 确实不错 总漏保—总熔断器-分支熔断器-分支漏保 代价高 安全系数高

网友B:
回 浩色之徒
当然自己做的啰,三重保险,预防万一某个器件失效,都可以有一个起保护作用。
因为整套房电线都用了穿管敷设,万一保护不好,一烧就一大片。
自家的东西,为了省钱而忽略电气安全,出了问题不知那个大。你想一想,干了几十年才积攒这么些钱买下这套十多万的住房,装了安全不足的电气线路,出了问题你不心痛吗?!

网友J:
第二种方便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第二种不错。
零线上不用安保险丝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下面就是我家的总电箱。
零线上不用安保险丝
刚才站错楼层了

网友M:
楼上的太浪费了,零线过保险呢,那不是安全
系数降低
了

网友B:
单相线路,谁说零线不能装熔断器的?

说不能的朋友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电工基础和有关的安全规则。

或者看看这里的讨论: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6844

网友K:
电工基础要求相线零线都安装熔断器,是考虑如果只装一个熔断器,但因某种原因装错了,装在零线上了就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而火线零线都装熔断器也存在不足:要是只有零线上的熔断器熔断那也就跟只装一只装错了是一样的。
     对于你来说,不至于将想装在相线的熔断器错误装在零线上,你的线路也可以说是永久性的。所以没必要在零线上装熔断器。

网友N:
第二种好一点吧

网友O:
更正2楼的,C型是用于照明的,D型才是动力,如电机

网友P:
一般,总开关用断路器,照明用空开,其他使用漏电开关。漏电开关的线路必须独立。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从你这的设计来分析存在问题呀!
      如果用电器在用插座时,用电器出现问题或是漏电短路之类的情况,你的总开关就会跳掉。导致全部停电。
         照明用1P的可以。
   建议你总开关用C型2P(动力)。照明用1P。插座就用漏电(1P+N)来保护,厨房也用漏电来保护。
这样就安全多了。不会误跳影响其它回路。随便说说请大家多指点。不好请指教。
同意2楼,是最好的

网友R:
把那几个电线圈舒展开,就更漂亮了

网友S:
第一种和第二种线路图有区别吗?更本没区别!

网友T:
零线最好不装熔断器,假设零线熔断器断了你就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不信试试让你在实用的家电不烧完才怪!切记!

网友D:
第二种好啊 ,就用这个吧

网友U:
羡慕楼主,线路排的清清楚楚,我家的是乱七八糟的、、、、、学习中

网友V(2010-03-01):
第二种不错肯定不错

网友W:
支持
 总断路-直接照明-其他的单独漏电保护
  反正主体是这个顺序就可以了

网友X:
按第二种接就行,不要省钱。方便查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