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2):
大家好,在学习WINCC过程中,有一个小问题如下:
我现在用的版本是WINCC6.0 SP3。我是按照下图步骤操作的。

我的问题是:
按照上面的步骤做的时候,在第4步,在“属性”——“其他”中,并没有找到  “用户级”  这一项,有 “授权” 项,但在其中也没有
”退出系统运行用户级“。

期望知道的人能来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A:
因為手冊來自于西門子Wincc5.x版本,所以,在6.0中略有改觀。

請牢記:用戶管理器中設定用戶并制定權限
           而在按鈕屬性中授權用戶權限。

因此,你要審核你的操作是否在用戶管理器中執行了相關權限設置。

网友B:
是的,始终没有6.0以上版本的使用说明书,还是得需要自己摸索。没用过这个功能,你解决了告诉大家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