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在单步控制方式关于两步之间考虑时间因素的问题?

例:M1先起动运行,5S后,M1停止,同时M2起动运行.

第一种做法:M1先起动运行,不考虑时间因素(5S),然后按单步按钮,M1停止,同时M2起动运行.

第二种做法:M1先起动运行,(考虑时间因素),5S后按单步按钮,M1停止,同时M2起动运行.

请问那一种做法才对?

网友A:
好像表述明白;

网友B(2010-09-14):
如果惯性太大,想迅速停车,就选用电磁制动电机

网友C:
加电磁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