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想大家都用过PID做温度控制吧,我现在如果不用PID,是否能控制好?如果我设定温度是100度,当我在低于98度的时候,我一直接通加热,直到高于102度的时候才断开,然后维持断开使得温度回落到98度时,再次接通等到102度断开,这样是否能将温度控制好?

好像有些资料上说有惯性,这样容易震荡,我就不明白了,我如果把电断了,它还会继续升温?或者通了电了,还会继续回落?

网友A:
呵呵;用双金属片也可以实现简单的控制;

网友B:
可以实现,但精度在最初可能误差很大,后期会稳定一点,只要取决于加热器和被降热物体的相对大小。

网友C:
正负2度,一般的温控器都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D:
买一个数显温控仪,精度0.5℃的一百多元,pt100的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E:
楼主的设想属于控制技术中的,有中间区的双位控制,它的过渡过程必然是一个持续的等幅振荡过程,只要被控温度保持在工艺生产所允许的范围内,那么这种等幅振荡是可以接受的,它是双位控制的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