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各位大侠,两个CP1H控制5个伺服第二台CP1H要不要写程序,是不是第二台CP1H当扩展模块用,地址是什么?

网友A:
不写程序你如何控制呢?

它们之间不是扩展模块的关系,是通讯伙伴的关系~~~~

网友B:
两个PLC是相对独立的,都要程序

楼主:
采用RS232通讯,用PLC的串行链接区是不是,这个地址是怎样的?

网友C:
呵呵;如果你2台PLC控制的伺服没有运算关系,各控制各自带的就行;

楼主:
链接区是不是两个CP1H都可以用,编程的时候整合到一起/

楼主:
说实话,本来准备用一个CP1H带个定位单元的CJ1W-NC113的,最后看到两个CP1H串行链接,可是没做过这样的

网友D:
第二台可以不用计算,但控制必须各是各的。因为你的硬件通道是接在第二台上的。

楼主:
不知论坛上有没有大侠做过这样的项目/

网友E:
为了省钱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本来准备用一个CP1H带个定位单元的CJ1W-NC113的,最后看到两个CP1H串行链接,可是没做过这样的
看来是因为一个cpu控制不了5个,用cj价格又高,才决定用2个cpu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也就是为了降低设备成本/
还不知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