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刚刚开始学习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一道数学题如何检验它是正确的呢?

它需要做:1、用做的步骤中去检验它的正确性,当你是作业者时,你需要审核每一个步骤。
              2、从一个非作业者的角度去检查,拿个计算器,运算最终结果。

同样,一个程序也是如此,首先你要从作业者的角度去看,将程序与你的流程图进行对比,是否完全符合程序设计的初衷,使用状态表来看变量,或者直接输出,想必当年那些玩C语言的也常常使用Printf来打印变量值。当这一步完成时,你就要从一个非作业者的角度去检查,比如是否符合工业控制需求等等。

网友B:
充分理解PLC扫描方式的原理,然后对照程序一步步往下看

网友C:
通常 就是用实践来不段增加你的水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