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三菱PLC怎样配置控制5个伺服,是选用FX的,还是Q系列的。

网友A:
看具体要求,有没有插补,其它的控制点数大概是多少?

网友B:
小点数200点内用FX就行了;

楼主:
点数不多,100多点,也不用插补,不知道用什么配置

网友C:
要加三个FX2N-1PG 才可以哦,主体还的用FX2N才行,比较麻烦。建议用国产汇川吧,主体支持5轴,我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加三个FX2N-1PG 才可以哦,主体还的用FX2N才行,比较麻烦。建议用国产汇川吧,主体支持5轴,我在用。
有具体资料吗?

网友C:
三菱的还是?

网友A:
FX3U或是FX3G加3个FX2N-1PG扩展

楼主:
要三个1PG,哪样程序比较麻烦,三菱有没有简便一点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三个FX2N-1PG 才可以哦,主体还的用FX2N才行,比较麻烦。建议用国产汇川吧,主体支持5轴,我在用。
没有用个汇川的,还不知道/

网友B:
呵呵;三菱FX3系列自带3轴的,另外2轴你必须用定位模块;

网友E:
都是在打广告啊

网友C:
算仿三菱的吧,国产的在深圳,和三菱的基本一样只是多几个高速输出口而已。在网上搜一下可以找的到的。如果自己用建议用它。

网友F:
具说国产的东西质量太差了,一个月坏好几次,太恐怖了,不知是真是假,不敢用~!

楼主:
肯定是希望设备稳定性高

网友C:
上面几楼说的我都不敢说话了。

网友C:
我现在在做一台机器用了18个轴45个气缸。(10个松下的伺服,7个雷赛的步进,一个白山的小步进电机)我用汇川的PLC 型号是H2U3232MTQ 四个,威纶的屏,PLC之间MODBUS通信,每个PLC支持5轴。项目正在进行中。我不能保证汇川的PLC一定行。不过之前已经做了一个四轴的机器就是用的这款PLC挺正常的。
如果你没有用过最好不要乱说好不好。搞技术的做事要严谨一些比较好。还有前段时间了解了一下欧姆龙的东西,现在欧姆龙的PLC一些小型PLC已经在国内生产它的价格比三菱的有优势。欧姆龙的你不会说有问题吧?

不好意思让某些人失望了,我不是做广告的!

网友G(2010-02-12):
PLC作主控,用单片机作脉冲输出。我按该方案实现96个轴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在做一台机器用了18个轴45个气缸。(10个松下的伺服,7个雷赛的步进,一个白山的小步进电机)我用汇川的PLC 型号是H2U3232MTQ 四个,威纶的屏,PLC之间MODBUS通信,每个PLC支持5轴。项目正在进行中。我不能保证汇川的PLC一定行。不过之前已经做了一个四轴的机器就是用的这款PLC挺正常的。
如果你没有用过最好不要乱说好不好。搞技术的做事要严谨一些比较好。还有前段时间了解了一下欧姆龙的东西,现在欧姆龙的PLC一些小型PLC已经在国内生产它的价格比三菱的有优势。欧姆龙的你不会说有问题吧?

不好意思让某些人失望了,我不是做广告的!

sankyo不要有顾虑,大家都是在学习和使用。

网友I(2015-11-13):
用汇川plc五轴控制,很厉害,好想跟你请教,不知可否?请问可以五轴同步运行吗?有差补工能吗

网友J:
国产的有几款小型PLC做的还好啊,怎么就一个月坏一次呢?价格方面服务方面都挺好啊。另外汇川在国内算是一线品牌了,很有研发实力的公司啊,还有信捷啊、禾川啊度不错啊。虽然在大中型PLC方面没啥成绩,但小型的还是不错的,品质方面也不是想象那样不堪一击啊!

网友K:
国产的有这么质量差吗?没听说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