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热电阻传输的是4-20毫安电流还是0-5v电压?,谢谢回答。

网友A:
热电阻传输的既不是4-20毫安电流也不是0-5v电压,是电阻。。。

网友B:
是电阻信号

楼主:
那怎么编程序啊

网友C:
电阻信号

网友D:
电阻变化

网友E:
电阻接到变送器上,就可以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了;

网友F:
上楼说的对:
是电阻:然后电阻接到变送器上,就可以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了。

网友G:
楼主没有把传感器和变送器区别开,本坛有这方面的介绍,你好好看看

网友H(2010-07-17):
热电阻根据温度的变化,输出的是变化的电阻值.

网友I:
是电阻:然后电阻接到变送器上,就可以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了

网友J:
热电阻,顾名思义就是电阻,无源器件,没有电压和电流输出,只是阻值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首先是要确认用在哪里?用在温控仪表上,什么也不要管,直接接在仪表是热电阻输入端。用在PLC上,可以选择热电阻输入模块,根据要求接上。至于要精确测阻值,可以用电桥原理自己去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