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楼主(2010-01-13):
apm用来获取数据和执行控制,如常规控制,逻辑控制即顺序控制。apm硬件包括apmm(advancedprocessmanagermodule)、iop(i/oprocessors)、fta(fieldterminationassemblies)。apm支持soe(sequenceofevents)。apm也是冗余的,一主一备,如果主的fail或与网络失去联系或是被拿去检修,备的自动takeover,变为主的。主的地址是奇数,一般是从8开始(前面的留给nim了),备的是偶数。
iop也可以冗余,但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冗余,只有以下几个可以:
analogoutput(ao)
highlevelanaloginput(hlai)
♀smarttransmitterinterface(sti)
♀digitalinput(di)
♀digitaloutput(do)
主的iop和备的iop同时从ucn或是现场设备接收数据,如果主的fail,备的自动接替主的工作iopfailover信息不显示在iopstatus中,而是存储在系统的维修信息中,在100毫秒内完成。
一个iop要从idle状态到工作状态必须有一个validdatabase,两种方法可以得到一个validdatebase:
1先做iopcheckpoint
2engieer下点击valideiopdatebase.
如果iop不在idleok,他不接收数据,如果他是输出,那么他的输出值保持不变。
关于建点:下装一个点时,所用的槽必须是在inactive或是槽所在的iopidle状态。新版本取代旧版本iop不需要重新做组态。
无名点(又名hardwearreferercepoint):io卡件类型(moduletype)io卡件号(modulenumber)、所用槽号(slotnumber)组成一个系统可以认识的名字如!ao12s03.op.有名点的名字系统可以直接认识,!告诉系统这是一个无名点(untagpoint)
点按控制权限分有两种full poin全点和componet point半点
全点:有描述、报警、控制模式选择.为操作员使用.
半点:输入输出点一般定义为半点.do只能定义为半点.rcrcrpvlogic即可有输出也可有输入.
插拔io卡件:可以在带电和设备正常工作时插拔。如果有soe卡件,需要在ncf时把nim设置为timesync
删除一个io卡件:1确定卡件上没有点(有名点和无名点)正在使用.
nim式冗余的,一个是主的在线属性,另一个是备的,时刻保存一份主nim的数据库文件。主的一旦fail,备的自动takeover,变为主的。为了简便操作,建议给冗余的nim分配相邻的两个数。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