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设置

楼主(2010-01-13):
求海泰克触摸屏初始密码?密码如何设置?

网友A:
没有见过,呵呵

网友B:
哪款?
你可以直接写入新程序,原来的就会被擦除;

楼主:
从第一个页面进入第二个页面设置了一个密码,但是只限于在通电后第一次进入时需要输入密码,只要不断电,以后都可以不输入密码而直接进入了。可不可以每次进入第二个页面时都要输入密码呢?请教大师了/

网友C:
不可以用密码注销功能?
自已用程序实现推出第二个画面时注销密码

楼主:
海泰克的有密码注销功能吗?

编写怎样的程序可以实现推出第二个画面时注销密码呢?望指点一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海泰克的有密码注销功能吗?

编写怎样的程序可以实现推出第二个画面时注销密码呢?望指点一二/

或者设置为最低等级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海泰克的有密码注销功能吗?

 编写怎样的程序可以实现推出第二个画面时注销密码呢?望指点一二/

或者设置为最低等级用户。

Regards

我意思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每一次进入第二个画面都要输入密码,用“重新输入密码“这个指令可以实现吗,怎么搞啊?   新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