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问题

楼主(2010-01-13):
我在建筑楼房安装照明,由于后期工作,发现一个节能灯只有火线没有零线,零线又不好引,我试用地线灯一闪一闪,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切勿类似使用地线,很危险。必须正常引地线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即使没有零线,也不要用地线试灯——如果要试,应当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临时接个零线。
  你在试验时,发现灯一闪一闪,似乎应当检查地线是否已可靠连通(是否施工完毕),或者搞清楚、零线和地线在变电所或变压器处、是否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C:
哈哈 天方夜谭

网友D:
你接的那根多半不是火线  节能灯一闪一闪的是因为取得的输入00电流很小, 小电流高电压给节能灯里面的电容充电----电容电压升高到灯可点亮的阀值-----灯点亮瞬间-----电容放电电压降低-----灯灭----再充电 再放电....

网友E:
首先接一临时零线接灯实验,证明火线正常后。开槽到配电箱,从新埋零线一条。

网友F:
你从接,一个220V不就行了。

网友G:
严禁一火一地!何况你是专业人士,等出问题你就惨了。

网友H:
还是整改吧

网友I:
5楼6楼8楼已经都把话说完了,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哈哈 天方夜谭

网友K:
安全第一,切勿用地线代替零线

网友L:
在TN----S系统中绝对不能用地线代替零线。

网友M:
无论怎么做,一定注意安全,切忌严禁一火一地。

网友N:
地线是保护线路
零线是工作线路
绝对不行!!!!!

网友O:
细心些,如果你对电比较了解,可以试试,否则请找人帮助

楼主:
没有那么容易,火线都好,可接零线不容易

网友P:
还是引个零线过来吧。不能违章作业,要不心里总不会踏实的。

网友Q:
先看接地线是不到控制柜里。有的话就把它变成零线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