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1-13):
纸板线 有两台电磁调速电机 一台30KW   一台3KW   要求两台电机同步运行     现有电磁调速器两个,电位器一个 ,请问各位师傅怎么接线,最好画出图

楼主:
有人没啊 急

网友A:
老的东西没接触过,还真不会了

网友B:
讲明白点嘛

网友C:
没有描述清楚,
你可以看下调速器,那里是关键,

楼主:
就是一个电位器调两个调速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太简单了 用一个双层电位器就解决了

网友D:
用双层电位器不能完全同步,因为双层电位器有制造误差。

网友E:
直接换变频器,控制很方便的

网友F:
哈哈解决了就行、

网友G:
用双层电位器再加一个校准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H:
用一个双层电位器, 其实同步也只是相对的,此调速器不可能实现绝对同步

网友I:
楼主的同步要求应该是很低的

楼主:
只要同步就可以了  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