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3):
我有一个三菱fx2n-16mrplc,是从旧设备拆下来的,当时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电脑连不
上,当然数据线是好的,因为数据线跟别的电脑和plc连过,恳请知道的人帮忙指点一下。PLC如果坏了的话,问题大不大,维修大概需要多少费用。谢谢!!!

网友A:
要看具体哪里坏了,
如果是通讯口坏了,也要看怎么维修,是元器件维修坏接口还是换整个板子

放一段时间不会无缘无故坏掉的,仔细找下原因,排除下。也有可能没坏掉

楼主:
我把PLC拆装几次还是通信不上,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检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B:
有FX-20P的话连一下,能连上清空一下内存,再用电脑一般就能连上;
如果手编也连不上,那只能送修了;

网友C:
通讯口设置对了吗?

网友D:
通讯线没问题吗?

网友E:
看看通讯接口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F:
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我怀疑是plc的通讯口的问题?